求Z360花屏解决办法

楼主(2016-06-01):
此机器来时风扇不转,换后正常了,但常高速转,进系统后一会就花屏死机了。摸CPU背面,极烫手,风扇这么高的转速为什么散不了热?这机子倒底是主板问题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没搞好吧

网友:
说的有点简单了

网友:
摸出风口铜管温度是不是与CPU正上面温差很大,是的话就是铜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