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N650OC-1GI REV:1.0显卡供电芯片

楼主(2016-06-01):
显卡英伟达GK107-450-A2,供电芯片UP1605Q开启3脚。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求加分!

网友:
你不能多打2个字呀 帮助新人啊

网友:
开启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
说是来帮助的   这写得也太简单了  别说新人了  我都没看懂

网友:
如果测量到3脚没有1V左右电压。拆掉Q18上管就出来了,不行就换芯片。不知道怎么讲解抱歉

网友:
三极管没工作

网友:
是的!没错!就是第3脚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