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P709换卡槽,解决不读内存卡问题。

楼主(2016-06-01):
三星P709,sim卡座坏了。读不了卡。手上正好有个8552的废板。卡槽长得一样,都是背上驼个内存卡座的。风枪300度干下来。然后再换到P709的主板上。三星这种卡槽引脚设计在边上。可以用烙铁加焊一下。免得虚焊了不读卡。分别把sim卡和内存卡的引脚都加焊了一遍。开机试机。可以读sim卡了。但是内存卡读不出来了。以为没焊好。又挨个加了点锡。还是不行。测阻值,除了一个接地的,其他全都有阻值。又没有图纸,内存卡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论坛找一圈,没发现可以借鉴的方法。测了一下电压,第3脚有1.8v。再仔细看内存卡座的弹片。内存卡是8个脚,这个座子是9个脚。肯定有一个是跟苹果sim卡座一样的设计。用来检测内存卡是否插入。那肯定就是这1.8v了。原来1.8v和接地脚在同一排弹片上。插入卡后,相当于把1.8v和接地脚短接了。可能是弹片在拆的时候,有点变形了。这个1.8v就不接地了。所以就读不出内存卡。那直接把1.8v和边上的地脚用锡连起来不就好了?接好后试机。内存卡容量出来了。sim卡和内存卡都可以用了。摸索中进步,分享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带塑料的不好焊啊。一般塑料都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塑料的不好焊啊。一般塑料都化了

温度不要超过300度,取的时候小心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难道是,两个座子一体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要超过300度,取的时候小心点就好了。

有什么秘诀吗,这种座子300度背面会不会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秘诀吗,这种座子300度背面会不会爆锡

内存卡和sim卡是一体的。没有秘诀,随便吹。因为背面啥也没有。

网友D:
如果不插卡会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插卡会有什么问题没?

不插卡也试过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好技术 好手工

网友:
皮毛而已,跟那些大神比差远了。

网友(2016-07-20):
不错 熟能生巧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16-08-24):
我一般都是用烙铁和剪钳弄,涉及到芯片才用疯抢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不用谢,给我加分就好了。

网友F:
学习了,我对这知识了解太匮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我对这知识了解太匮乏了

这都是实战总结出来的经验,多实战就好了。

网友:
三星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又是那么好的资料,技术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又是那么好的资料,技术赞

嗯,好好学习,技术会一天比一天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