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供电

楼主(2016-06-01):
H61单桥和G41以前的双桥 供电不一样了 以前的双桥待机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H61单桥多了VCCSA供电 有的叫系统管家供电 有的叫CPU里边的内存控制器供电 不知道到底叫什么
VCCPLL 供电  锁相环供电
这两个供电 在板子上边 不知道那个元件产生的

内存供电

9130AL 是产生什么供电呢
9130AL找不到资料 是P 沟道 还是N沟道 MOS管

桥供电

总线供电
旁边的9130AL是产生什么供电呢

CPU供电 3相是一样的
多出来的一相是什么供电呢

358和393 是控制产生什么供电呢

也找不到这板子图纸

网友A:
vccpll供电1.8v     vccsa供电0.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pll供电1.8v     vccsa供电0.9v

这般板子 按不知道这两个电压的产生元件呢

网友B:
VCCSA在cpu旁边 pll在总线旁边

网友C:
多了个1.8 和0.9的电压 一般在cpu附近可以测到

网友D:
我看你是想搞投这片板,是这样吗?如果想这样,估计只能找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是想搞投这片板,是这样吗?如果想这样,估计只能找图纸了。

华擎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了个1.8 和0.9的电压 一般在cpu附近可以测到

不知道在图上的 CPU附近的那个元件产生的呢
是MOS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在cpu旁边 pll在总线旁边

在图上 找不到测量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