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从零到壹学修笔记本

楼主(2016-06-01):
  我是个维修小白,学修笔记本几个月了,看过一些视频,但还没独立修好过一个板子。为了快点成长,开了这个帖子来提问。希望各路大神小将无聊的时候指点指点。要是问了什么傻逼的问题,你们就尽管来吐槽好了,没事,我还年轻,尽管来抨击我,鞭策我,来吧来吧来吧,我不怕~~~~~

网友A:
【第一问】:笔记本主板上的隔离点,有什么用?
因为我对笔记本电路还不是很熟,只知道隔离两个不同的电路。其他就不知道了,比如:测量隔离点的电压有测什么用?测量它的对地阻值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笔记本主板上的隔离点,有什么用?
因为我对笔记本电路还不是很熟,只知道隔离两个不同的电路 ...

隔离电路顾名思义隔离作用。。笔记本有两路供电,一路电池,一路充电器。。。同时存在的时候将由适配器供电。。充电器拔掉之后,自动切换至电池供电。。测对地阻值,不能短路。一般公共点阻值400左右正常。。

网友:
年轻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路顾名思义隔离作用。。笔记本有两路供电,一路电池,一路充电器。。。同时存在的时候将由适配器供 ...

你可能误解我的问题了。我问的是隔离点。像PJXX,PADXX的。不知道哪里短路的时候,把隔离点上的锡拖开,排除没故障的区域。你说的是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C:
如果 再年轻些  我可能不会继续走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 再年轻些  我可能不会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赚不到钱,太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赚不到钱,太累?

我会再维修路上走下去  但是 如果 你有资源 可以继续做   没资源 还是考虑 选择手机吧~~电脑已是末日黄昏了~

网友D:
还是考虑转行吧。呵呵。你修一台笔记本赚个一两百,如果你卖一套房的话,呵呵,赚几万都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再维修路上走下去  但是 如果 你有资源 可以继续做   没资源 还是考虑 选择手机吧~~电脑已是末日黄昏 ...

好像是的,我在当学徒的这些时间,师傅们都在谈,行业不好,业务也越来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再维修路上走下去  但是 如果 你有资源 可以继续做   没资源 还是考虑 选择手机吧~~电脑已是末日黄昏 ...

资源指什么?

网友:
资源  就是 客源  人源~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随便会装个系统 就敢开店 就能成功的年代了~

网友E:
是啊,生意难做了,没前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考虑转行吧。呵呵。你修一台笔记本赚个一两百,如果你卖一套房的话,呵呵,赚几万都可能啊。

有时候是很无奈。有时候亲戚朋友告诉我说,做什么什么比你做这个赚钱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网友A:
被你们这么一说,感觉我跟个烈士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生意难做了,没前途啊

维修电脑就像苍蝇撞在玻璃上前途光明s路一条

网友:
大兄弟该学还得学,有兴趣就去干,毕竟你还年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你们这么一说,感觉我跟个烈士一样。

你不是烈士,你是死士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Thinkpad E40 版号:DA0GC5MB8F0 REV:F 独显
问题:触发掉电 电流到0.3左右就掉
-->查供电
  查到CPU供电没有,发现来自PU2(ISL62882)

-->查ISL62882条件,发现VDD 5V没有

-->继续追查到SUSON  为低电平 按开关触发时有3.3V的高电平但马上就掉

-->查SUSON来自EC 的95脚

以我现在的学习情况 后面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谁能帮我看看。。。
还有就是 我把第三个图的 PQ38 导通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