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UTCODNT 7523L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6-01):
知道的兄弟告诉下啊,有什么作用,坏了会引起不跑码么?
芯片

网友:
摸一下发烫,是不是坏了?现在是不跑码

网友:
串口芯片 坏了会引起不跑马 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发烫肯定坏了 会引起不跑码 因为它也是需要供电的 它坏就把供电也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