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V维修经验

楼主(2016-06-01):
同行一片不触发、待机正常、测PCH短路。订一个回来做生气可以开机但是新的故障出来了不过内存、查内存DDR3内存槽子:1:主供电 (也可以测管子的输出端)
                    2: VTT是120# 上拉(0.75V)一般是内存主的供电的一半(也可以测内存槽旁边的排阻)

                    3:1#或者67#是REF(0.75V)一般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4:236#是SPD (0V)SPD是給内存条上面的小8脚芯片的供电.

                    5:118#是SCL(3.3V)sm总线(系统总线的时钟)

                    6:238#是SDA(3.3V) sm总线(系统总线的数据)
236#是SPD (0V)SPD是給内存条上面的小8脚芯片的供电论坛下载图纸不一样无法查是到哪里、最后重3.3橙色直接飞过来还是不行刷回原来BISO机器可以点亮、*脏话*新的故障又来CPU风扇不转正他妈蛋疼,只有改风扇了1脚GND2脚接5V3脚接12V.

富士通 H61MX.pdf

FOXCONN H61MV.zip

富士通 H61MX.pdf

网友:
希望跟大家多多学习交流

网友:
spd 受bios控制???

网友:
新板的SPD不用查是哪来的   都是由ATX的3.3  直接给的   没有转换电路  直接飞线就好

网友:
spd这段时间坏的很多,今天就飞了两根线

网友:
这么多年都是直接橙色飞过去的

网友:
楼主 怎么上传了两个图纸? 都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