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主板

楼主(2016-06-01):
映泰G41主板,没有复位,在其它电压正常下,代机3.3的117管短路也影响不复位换了OK

网友: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出3.3V待机电压的1117管短路?怎么个短路发?偏低吗?要真偏低很多,板子应该不触发,根本没到复位这一层。

网友:
不会吧,3.3V应该是不触发,才对

网友:
3VSB不正常应该不触发才对呀

网友:
1117不会短路吧???后极短路

网友:
1117短路还能触发吗?

网友:
怎么与复位扯上关系了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你这是什么理论    胡乱说    1117短路  3.3没有  触发都触发不了   哪里会有复位

网友:
不触发  楼主强开机  发现不复位  量待机短路是这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