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0关不掉机器

楼主(2016-06-01):
系统里面关机屏黑了 风扇还在转   硬盘 系统 BIOS 键盘 都排除了

网友:
电压没关掉

网友:
那你这样 关机之后测所有供电都在吗  还是其它电也关了吗

网友:
看看外设吧,网卡,USB这一类,或许有结果

网友:
对 看看网卡 声卡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查下电压开启的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