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115 不出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6-06-01):
820-3115 不出集显供电求助!!!其它供电都有,主板是一修机,轻微进液,仔细检查过没有发现有断线腐蚀之类的故障,

BIOS刷过了,电流0.65A 左右,基本没跳变,按时序 28,29,30都为高电平,死活不出集显供电 ,前些日子也碰到同样型号,进水厉害一点,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没搞定,发北京现在也没修回来

接不接屏都试过,上半部分也换过试了

补充内容 (2016-6-6 12:05):
今天又接一台820-3115,无拆无修无进水,主板很干净很漂亮,上电BIOS有瞬间波形,不连续,也是不出集显供电,如果说进水的可能会有断线,但这台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
你这个机器BIOS波形正常不  应该缺供电吧以前修了很多个苹果的主板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  最后换板子了。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  最后换板子了。没有搞定。

同行的机器,换板就不关我什么事了,呵呵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是N块都没搞定。同求。。后续关注中

网友B:
还是看看进水的地方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不是CPU供电就是很小的一点点进水造成的断线,
你这个板肯定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看进水的地方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不是CPU供电就是很小的一点点进水造成的断线,
你这个板肯定 ...

刚又找了个修手机的显微镜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断线

网友:
这已经涉及到软启动的节奏了,看看lpc有没有动作

网友:
修的少啊,这在学习啊

网友:
发北京、怎么不发基地呢?饼哥分分钟给你秒了

网友:
仔细观察没绝缘漆的地方和测试点   测试点断了看不出来..

网友:
再求助啊!!!哪位指点下!!!

网友C:
You cannot measure Vcc_core_gfx of this model with multimeter. You need an Oscilloscope to do the job.

网友:
你这块集显供电对地阻值多少,还有CPU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D:
这个机器开机显示啦 都是没有出来集成显卡供电的 这个是正常啊 楼主 你要怀疑其他地方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开机显示啦 都是没有出来集成显卡供电的 这个是正常啊 楼主 你要怀疑其他地方先

看电流没什么跳变,显示之后是没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You cannot measure Vcc_core_gfx of this model with multimeter. You need an Oscilloscope to do the jo ...

what do you mean?

网友:
老板 解决了没有  如果解决的话  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量过这板,好像不一定非得出集显供电才亮机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