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3g开机无显维修

楼主(2016-06-01):
每天第一次开机能亮,关机后再开机无显,电流0.3-0.6之间不断跑动,屏有微弱的闪。刷BIOS后解决,已经是第二台了,可能是通病。

网友(2016-07-03):
我这有一台,现象完全一样,但是我刷BIOS后就是0.35A的死电流,就CPU发热,显卡没温度。除了你这个BIOS,论他其它V5-473G ZRQ的BIOS我全刷了,都是0.35A死电流。换回原来的芯片就恢复原故障,最奇葩的是读出原来的BIOS,刷到完全一样的芯片里面再开就是0.35A死电流/

网友:
难道非得用本机上的那颗25Q32FV不成,我怕刷了还不好无法恢复原故障,客户扯皮就不好了。

网友A:
终于搞定了,冒险用本来的那个芯片刷就好了。之前的习惯都是刷BIOS不动客户原来的芯片,用自己的芯片刷。这次吃大亏了,修这个刷BIOS的机子,时间花了4天,积分花了N多,朋友们要注意。

网友:
刷来试哈。。。。

网友:
现要新点的机器,BIOS 故障太高了

网友:
哈哈,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有谁用过吗

网友(2016-08-05):
下载一个试试我的也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定了,冒险用本来的那个芯片刷就好了。之前的习惯都是刷BIOS不动客户原来的芯片,用自己的芯片刷。这 ...

现在很多机型都需要用原机BIOS芯片刷才可以

网友:
这个有人试过吗

网友:
资料能用吗各位

网友:
现在程序问题什么病症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