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5GC跑码挡04不显示求思路

楼主(2016-06-01):
主板:联想I-945GC
贴纸版号:945GZT-LM REV:3.2
故障:跑码挡04

上电跑码D1 D2 04 有滴一声报警 无显示

刷过BIOS 加焊过南桥 电压 时钟 复位 内存工作条件等都正常
第一次遇到挡04的 无从下手  求思路

网友A:
CPU放大了我都没看清楚什么型号,有的酷睿双核CPU 945是不支持的。你换个CPU看看。还有就是IO坏了也会档04

网友:
换个低端的u试试

网友:
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放大了我都没看清楚什么型号,有的酷睿双核CPU 945是不支持的。你换个CPU看看。还有就是IO坏了也会档04

奔腾D的  换过了 定了个IO 明天试试

网友:
查内存   检测内存与北桥的 阻止

网友B:
这样的情况    可能是跑码通讯时出问是了     桥的话机率小   先换个IO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放大了我都没看清楚什么型号,有的酷睿双核CPU 945是不支持的。你换个CPU看看。还有就是IO坏了也会档04

IO已换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情况    可能是跑码通讯时出问是了     桥的话机率小   先换个IO  试一下

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B:
外设呢   外设拆了没

网友C:
换个p4 cpu试试 高端的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呢   外设拆了没

声卡 网卡已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p4 cpu试试 高端的不支持

换过了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