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0WA,波折维修黄灯闪烁

楼主(2016-06-01):
                                                                        客户抱来一联想显示器,说显示器指示灯黄灯闪烁点不亮。                                                                              首先检测:符合客户所说故障。
                                                                 拆开测量后级电压5V  12V正常,                                                     接着测驱动板电压3.3V正常,                                                          这下问题来了,插屏,通电亮了。                                                   心想不会吧。。。。。 既然亮了那就考会机,考了一会,果然,显示器不亮了。并伴随着指示灯闪烁的故障。心想这下问题来了,是不是电压不稳引起的。                                                                             测量5V12V电压,郁闷了,电压正常。上论坛查了一下说是这款显示器驱动板有通病,会造成指示灯闪烁,不显示的故障。改通用驱动板上去,考了 一下午机正在准备装机的时候,问题又来了。                           测量电源板5v 12v电压,发现5V不稳。心想这下可以找到根本问题了吧。首先把后级电容全部更换。后级5v供电二极管也换了一个。电测量5v正常。上电考机。考了一会,我去,老毛病又来了。。能排除的都排除了。那就是电源管理模块出问题了。改上通用模块。上电考机。
                                             ok

网友A:
反馈 也会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 也会这种现象

驱动板上的反馈吗?

网友:
12v 5v的反馈电路

网友B:
我买的万能模块 一个还没用呢

网友C:
有时候没芯片换了。模块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D:
万能模块就是  整块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万能模块 一个还没用呢

,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没芯片换了。模块还是挺好用的

是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万能模块就是  整块电源板?

不是,电源板前级的一个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源板前级的一个电源管理模块

哦   12V  转5V  的模块啊

网友:
也许吧  我一次买了30个

网友:
查反馈,测431,还有光耦

网友:
高人 谢谢分享经验 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