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50 L500 LA-5322p 不触发

楼主(2016-06-01):
      我们修统货主板,今天修L550 这个型号,一代I系列,接上电,电源显示0.01A,按开关无反应。首先第一步,老师教的,观察主板。正反面,四周看看,无进水,无烧坏。再来第二步,量对地阻值。 用表点公共端阻值420欧,正常,然后量各个电感对地阻都正常。第三步,接电测电压,测3V 5V没有电,然后测3V 5V 主供电51125 16脚VIN 只有16V,看来这个电压不正常。也就是说公共端电压不正常,或公共端还有短路,被拉低了。我一般修主板,都是用快速修法,不喜欢看电路,因为都是拿提成的,有做过这行的,你懂。不管怎样,先拿个线用19V烧烧公共端, 用万用表再测公共端的时候,电压也是正常的,19V。看来不是这里问题,要看电路了。
        打开电路看看隔离MOS管
VIN经过PQ8 PQ9到达公共端,测得PQ8 D极19V,S极19V,PQ9 S极19V D极16V,不正常了,然后再看控制极G极,PQ8 19V ,PQ9 G极 17.5V,不正常。这种板是仁宝电路设计, 我拿了好板,G极都是8V的。
         再把电压向下查吧,看上图可以看出,公共点下面是充电IC,相隔那么近,是不是有关联,不管怎样,先换一个再说,以前有修过这个情况,没修好,有时候换充电芯片,也有好的,碰碰运气,换了个还是没好,这下尴尬了。我拿提成的,你们懂的,没有时间看电路,一个月几K,养全家人,所 以,修东西都是以换为主,有时修一天研究一块板,仔细想想,我又不是搞研发的,又没有基金, 修慢了,老板说,这个月没成绩啊。所以技术不是很好,既然是通病,我认真起来,80%还是可以搞定的。
             看下面电路

查查PACIN  ACON  ACOFF, 我先量了一下电压,这几个都没有电压,ACOFF是IO发出的,PACIN 和AC0N是一个芯片发出的,

      是PU1发出的,会不会是它坏了,它是一个同向比较器,我们以前老师讲的是T40电路,这个电路没有讲过,我没有研究过,2脚有3.3V,3脚1.25V,这个不正常,应3脚也是3.3V才对,2脚是小电池的的供电。3脚是VIN19V分压和反馈得来的,我还是先换吧,找个同样的管子换了还是不行,板上芯片写的是LM393.这个查来查去,转来转去,头晕了,电路还是那样。 我找朋友要了一个仁宝回路的分析图。

网络不行,上传不了图了, 看了他的仁宝回路,似懂非懂,又照着他的分析查了电路,还是不知道哪里问题,一天又快黑了,这一天,除了给地球造了点垃圾,其他没什么了,。心烦之急,又量了量主板,当量着PQ8,也是隔离MOS管的时候,DS极是通的,万用表一声响,MOS管是正向量是500欧,反向无穷大才对,找了个相似的mos管,换上,好了。我擦,这是什么逻辑。3V 5V  都有了,上电可以点亮了。 经过分析得出,估计mos管坏了,电压从D极流向了控制级G极,造成公共端电压不正常。这种型号有120片,光这个问题就有40多片,一天修出来40多片板,我笑了,老板惊了。 我只能感叹,小时不学好,长大修电脑啊,我要靠这个来赚钱?

网友:
顺便发个图纸   和仁宝的点火回路,

L550_La-5322p nswaa ntwaa.pdf

网友:
多谢分享学习了 以后遇到就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