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Y470掉电通病,依旧一分钟

楼主(2016-06-01):
今天一来店里老板就给了一台Y470,机器拿到手之后测试机器进logo掉电,直接讲C壳开关板拆除,果然发现有腐蚀,洗板水一擦,,开机测试。修复OK

网友:
拔掉开关线  用刮开问题就减少了

网友:
这个赚了,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该他老板赚了。

网友A:
开关电压一直处在低电位

网友:
联想的开关板坏的很多 但是这款机没有遇到过

网友:
Y470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楼主又捡到了

网友:
又是一台秒杀的机器,

网友:
这个不算通病吧,明显进液了

网友:
这不算通病吧

网友:
进水也是通病?

网友:
不想在看到类似的水贴

网友:
送钱的,昨天碰到开关老化的。

网友:
这个就是送钱的。

网友:
这个好,赞一个

网友:
呵呵,从源头上修起

网友:
这真是捡到啦

网友:
这问题少见... 应该是进液腐蚀的..

网友:
送钱的本子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个字 爽

网友:
这个多来点就好了,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最怕修掉电的机器,没思路

网友:
这为啥会腐蚀

网友:
这个第要细心才能发现。不然得走好多的弯路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不少,楼主判断力快准狠

网友B: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通病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捡了,赚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不是这机器 这机器修过 短路通病

网友:
经验很丰富的判断方法

网友:
秒杀啊 又赚大了

网友:
进水短路了。一洗就好了。洗洗更健康。该谁的福气还是谁的。抢也抢不走

网友:
这个很容易修了,送钱了

网友C:
这Y470开关进水也是通病吗,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天天有这种生意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Y470开关进水也是通病吗,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啊。

一进logo就掉电很多都是这里的问题,这样故障的y470我碰到过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通病

就是一台机器,如果故障是掉电也好或者不触发也罢,绝大多数损坏的元件都是一个地方,这样的故障就叫通病

网友E:
修到过一个。当时是改的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修到过一个。当时是改的开关

我这个运气好,一擦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到过很多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个钱好挣呀

网友:
秒杀吗!!好幸福哦

网友:
我怎么就碰不到啊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运气好,一擦就好了

我那个比较严重。处理过都不行。懒人就该了

网友:
这钱捡的,太牛了

网友:
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进水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哦

网友:
这种进水还与得少

网友:
秒杀啊。后续要处理好,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这简直就是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一直处在低电位

开关短路了  应该

网友:
这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都可以呀.帅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直接秒杀啊 啊

网友:
。。。。我修了一台 开始没怀疑 开关板  不定时自动关机 把我修安逸了 追后取板 取开关板 想裸板点的 发现开关被腐蚀了。当时就郁闷了

网友:
这是不是一个通病啊。记得以前也遇到过一次。也是还没进系统就掉电了

网友:
进水机,不过建议多测试,免得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台机器,如果故障是掉电也好或者不触发也罢,绝大多数损坏的元件都是一个地方,这样的故障就叫通病

进水机也算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也算通病吗

机器本身没有进水的,但是那里本身很容易腐蚀,为啥我也不知道,反正Y470的机器只要亮机之后掉我都会先看一下那里,很多情况都会腐蚀

网友:
好蛋疼的维修

网友:
这是捡钱啊

网友:
修到恨多个了排线问题和开关进水 楼主运气好

网友:
这种问题能称通病吗?不过经验告诉你这样的问题这样去解决倒是不错,但是这真的能称得上通病吗?

网友:
楼主这运气, 捡钱了捡钱了

网友:
这个就是送人民币的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