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12V检测过高

楼主(2016-06-01):
论坛有人发过,只是没有发电阻具体位子

网友A:
昨天也遇到一块 加焊了相连的电容电阻后正常了  12V检测13-14V  不过我的是P8H61的

网友:
电阻阻值异常导致 的故障

网友:
电阻变值造成的

网友:
没分了 减分

网友B:
我看了下点位,应该是11K和1K才对,检测阀值1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点位,应该是11K和1K才对,检测阀值1V!!

1V好像偏低吧。要2V左右比较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遇到一块 加焊了相连的电容电阻后正常了  12V检测13-14V  不过我的是P8H61的

有些加焊不一定稳定。冷机了又不正常了。最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V好像偏低吧。要2V左右比较正常。

正常是1V,板上实测的!!!!

网友:
检测过高???  OC#???

网友:
技嘉的检测分压和华硕的都出问题  分压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加焊不一定稳定。冷机了又不正常了。最好换掉。

到现在都3天有了 没见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