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帖,如果台式机主板没有待机怎么查? 求助

楼主(2016-06-01):
先查哪里然后怎么办,请指点

网友:
进来学习了

风神一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查1117 5v转3.3v啊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没多少经验还请大家多多帮助,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
查5VSB转3VSB 电路

网友:
找到5转3.3的转换电路  先测量有无短路     无短路  通电测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1085    1084    1117这类的ldo芯片产生。不短路直接干

网友:
昨天刚好碰到一个板子不触发待机0.77师兄检查后好像就是三端稳压器坏了,但板子没写啥牌

网友:
asm1117 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