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ine6电击板修复求助

楼主(2016-06-01):
朋友那有两个iPhone6电击板(走私被海关查了,是人为电击的)如下图,硬盘附近有明显电击痕迹。
应为没修过这种电击板,所以想先问问大家,像这种板是不是应该先把硬盘周围的电感换了在接电查故障?(怕烧坏其他元件)
还有就是如果硬盘坏了(没手机后壳)机器的序列号怎么查?

网友A:
先把硬盘拆下,测PP-VCC-MAIN对地阻值,测PMU到CPU的,内存的几路输出滤波电容是否短路,有短路的拆PMU后不短的换PMU,还是短的,一路路烧鸡烧到哪里拆哪里。如CPU挂了,就别玩了,如排除短路后能连机了,刷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硬盘拆下,测PP-VCC-MAIN对地阻值,测PMU到CPU的,内存的几路输出滤波电容是否短路,有短路的拆PMU后不 ...

硬盘周围的电感,先不换?先拆硬盘测量?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发帖,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