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是显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6-06-01):
一台联想E40的笔记本,原本显卡的问题,由于是有黑胶,在换显卡的过程中焊盘掉漆而且不小心把显存弄爆,现在换了显卡和显存后,外接出现下面图片的情况。大家帮我看下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6-6-15 12:34):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经证实是显存的问题。拆下来重植过就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 显存的可能性大 具体还要分析

网友:
应该显存,你在看下显存或显卡四周的元器件有歪的吗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搞那玩意时一定要把显存包得严严实实的,这情况应该是显存的锅

网友:
显存换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经证实是显存的问题。拆下来重植过就好了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点

网友:
换显存看看,显存容易虚焊,搞不好会爆珠。

网友:
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和显存问题有本质的区别吗?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显存的问题很大 啊

网友:
很明显   显存问题

网友:
E40干显卡把显存干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特别是三星颗粒

网友:
你这个是外接花、内不显吧、我上次是换了上面两个显存好的、你可以试试、或者你压下GPU再开机看看、意想不到的哦!

网友:
丛植就好了,吹一下不行吗?

网友:
显存 把 ,,,直接换把 黑胶的两个

网友:
显存 换了之后  显卡在加融一遍

网友:
显卡管显示、显存相当于内存吧,显示花屏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存,

网友:
有规律的花屏 都是显存的 就算不是也和他这个模块有关

网友:
楼主取显卡时候,显存贴了几层。

网友:
E40 很容易把显存搞爆的,一般是上门的显存拆下来重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来自: 上海
做显卡要把显存包好

网友:
显存也可以导致花屏,呵呵,又学新知识了

网友:
显卡花屏 台式机的显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需要修理么》?也换现存?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上次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换了显卡还是花屏,后来干了显存好的,这是内外都花;如果是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的话,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