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阻值怎么看?没学过。。。

楼主(2016-06-01):
大师们这两个阻值多少???

网友:
你在百度去找一个4色环电阻运算器

网友:
你这个是五色环的
找五色环的运算器

网友:
百度运算器解决

网友:
基础课没上牢啊。和我一样哦

网友:
第二个是限流电阻,阻值不大

网友:
先看电路看是在哪个位置,还简单些,反正不是精密电阻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不要什么问题都来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不要什么问题都来论坛

亲有人给答案最好,主要是骗点分

网友:
识别方法
在早期,一般当电阻的表面不足以用数字表示法时,就会用色环标示法来表示电阻的阻值、公差、规格。 主要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靠近电阻前端的一组是用来表示阻值。
两位有效数的电阻值,用前三个色环来代表其阻值,如:39Ω,39KΩ,39MΩ。
三位有效数的电阻值,用前四个色环来代表其阻值,如:69.8Ω,698Ω,69.8KΩ,一般用于精
密电阻的表示。
第二部分:靠近电阻后端的一条色环用来代表公差精度。
第一部分的每一条色环都是等距,自成一组,容易和第二部分的色环区分。
三色环电阻
第一色环是十位数,第二色环是个位数,第三色环代表倍率。用前三个色环来代表其阻值,如:39Ω,39KΩ,39MΩ。
四色环电阻
四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环分别代表两位有效数的阻值;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
例子:
棕 红 红 金
其阻值为12×10^2=1.2kΩ 误差为±5%
误差表示电阻数值,在标准值1200上下波动(5%×1200)都表示此电阻是可以接受的,即在1140-1260之间都是好的电阻。
带有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快速识别的关键在于根据第三环的颜色把阻值确定在某一数量级范围内,例如是几点几K、还是几十几K的,再将前两环读出的数"代"进去,这样就可很快读出数来。
五色环电阻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五条色环为黑色,一般用来表示为绕线电阻器,第五条色环如为白色,一般用来表示为保险丝电阻器。如果电阻体只有中间一条黑色的色环,则代表此电阻为零欧姆电阻。
例:红 红 黑 棕 金
其电阻为 220×10^1=2.2KΩ 误差为±5%
第一色环是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
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颜色次幂颜色次,
第五色环是误差率。
首先,从电阻的底端,找出代表公差精度的色环,金色的代表5%,银色的代表10%。上例中,最末端色环为金色,故误差率为5%。再从电阻的另一端,找出第一条、第二条色环,读取其相对应的数字,上例中,前三条色环都为红红黑,故其对应数字为红2、红2、黑0,其有效数是220。再读取第四条倍数色环,棕1。所以,我们得到的阻值是220×10^1=2.2KΩ。即阻值在2090-2310之间都是好的电阻。 如果第四条倍数色环为金色,则将有效数乘以0.1。如果第四条倍数色环为银色,则乘以0.01。
六色环电阻
六个色环电阻的识别:六色环电阻前五色环与五色环电阻表示方法一样,第六色环表示该电阻的温度系数。
对照表编辑

绿

有效数字

数量级
10^-2
10^-1
10^0
10 ^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允许偏差(%)        ±10        ±5        —        ±1        ±2        —        —        ±0.5        ±0.25        ±0.1        ±0.05        —        ±20
温度关系/(×10 /℃)        —        —        —        100        50        15
          25        —        10        5        —        1        —

绿

有效数字

数量级
10^-2
10^-1
10^0
10 ^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允许偏差(%)±10±5—±1±2——±0.5±0.25±0.1±0.05—±20温度关系/(×10 /℃)———1005015
  25—105—1—
另外还有中间只有一道黑色色环的电阻 其阻值为零

网友(2016-07-03):
好复杂,这个的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