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联想B460的待机问题

楼主(2016-06-01):
待机芯片
TPS51123 的工作流程
输入适配器产生的公共点DCBATOUT
DCBATOUT经以两个电分压给TPS522123的EN0作为线性开启
TPS51123输出VREF
TPS51123输出VREG3改名为3D3V_AUX_S5给EC供电,VREG5改名为5_AUX_S5没有。
这段工作流程   是我查找坛里   马伟这位师傅发表的帖子的。
现在DCBATOUT经以两个电阻分压 到51123  13脚EN0的电压为0.30,明显不对。
断开13脚     电压有3.3,接上去又变0.3了,请问这是芯片坏了吗?
还有  51123的工作先后条件分别是什么?    望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换个试试  这个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好像可以用51125直接换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就要找待机边上的东西有可能短线了

网友A:
13脚是线性的开启,断开13脚有电压的话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脚是线性的开启,断开13脚有电压的话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一个

谢谢   在找芯片更换

网友:
换个芯片怎样了,找到了吗

网友:
13脚那两个电阻去掉,如果电压正常就不用换芯片了。

网友:
查下开启脚电阻阻值,要正常换芯片

网友:
一般那个499K的电阻一边坏了就会这样的,你可以换200K-400K的电阻代换

网友:
明显是R376坏了

网友:
这机器直接换待机芯片,完事

网友:
两个电阻正常换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是通病,,换好点会烧一片的

网友:
用表测13脚的阻值,一般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待机芯片和待机电容

网友:
回楼上各位师傅,芯片已经换,测量发现13脚已断,无电压输入。
DCBATOUT   是公共电吧?  查来源怎么查不到的?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主供电19 V哪里那个250K电阻容易腐蚀 你仔细看看

网友:
B460问题太多了。铁王八,待机等等

网友:
测量阻值。有芯片可以换换

网友:
这个本有通病啊

网友:
楼主 这个主供电到R376有短线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容易烧个洞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一个

网友B:
你那两个电阻有没有问题啊
有一个电阻还在 有一个 已经不见了 但是测量 都不见有电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两个电阻有没有问题啊
有一个电阻还在 有一个 已经不见了 但是测量 都不见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