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0 INTEL 独显一体机 白屏求助!

楼主(2016-06-01):
如题,同行拿来一 联想B500 一体机 故障 :能加电 屏幕 灯管亮 ,无信号 输出!开机 能 听到“嘀”的一声自检完成的声音。键盘 NUMLOCK 也能正常响应。测 主板 LVDS信号 对地阻值都正常。维修陷入僵局,特来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
跑码都完成了,那就测显卡的条件,都有就上BAG。

网友:
屏上供电信号都有吗     如果有  热热显卡试试

网友:
示波器 测 LVD信号 每一对 都有 漂亮波形。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白屏还是灰屏

网友:
是白屏 灯管点亮了。就是 没信号 输入到屏。屏 屏线都换过了!

网友:
我估计是 显卡信号没出来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把显卡芯片重置了 就好了

网友:
论坛有图纸,查找下屏供电有没有,也可以用风枪 预热看 有没有奇迹出现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