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60e不触发坐等!!!

楼主(2016-06-01):
   今日收到一台联想r60e机子  版号:05218-4 故障为有待机不触发   大侠们有思路没   集显的板子  在线等!!

网友:
PWRSWITCH这个信号不按开关也有3.3V正常吗

网友:
先测 开关电压    开关的好坏   在测有没有3V5V   一点点查啊  你这样太笼统  没法说

网友:
按不触发的思路修

网友:
刷boss看看 联想bios容易坏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换键盘 了吗,键盘坏了也开不了机

网友:
有没有待机?

网友:
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
有无待机?

网友:
待机有了查查rsmrst,pwtbtn有没有

网友:
R60实在修不出来就换板子吧,不到100。

网友:
R60主板好便宜滴

网友:
不按开关3.3正常的

网友:
太笼统  没法说

网友:
按时序图,一步一下查,看大神都是那样分析的

网友:
条件条嘛,,我有这个的流程图,,维修能容易不少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是不要了吧,再说你问的太笼统了,我只能说按照不出发思路去修吧

网友:
不触发 先从开机键开始 再测试系统供电后级是否有短路 然后刷BIOS 南桥 EC 这块

网友:
有时候不要太懒,不懂可以先百度查看PDF,然后再按不触发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