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1EL 有时候左边暗屏 有时候右边暗屏 怎么破

楼主(2016-06-01):
飞利浦221EL 有时候左边暗屏 有时候右边暗屏 怎么破 ??

直接看图:

肯定不是监控问题。就红圈里面的位置。有时候暗的地方在左边。有时候右边。麻痹有时候又正常。郁闷死。怎么破 怎么破 怎么破

补充内容 (2016-6-3 13:45):
中间好了一整天,今天突然左边黑了。图片在14楼

网友:
监控的问题吧

网友A:
换个显示器看看 如果还是一样  那就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了

网友:
显示器问题。。随便哪里都这样。。 等下换2张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示器看看 如果还是一样  那就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了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不是新手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不是新手撒。

估计灯条问题吧 看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灯条问题吧 看样子

LED哦。。 怪事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不是新手撒。

那就只能是背光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哦。。 怪事的现象

是啊  led 挺奇怪

网友:
背光电压异常

网友:
这应该是背光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是LED灯条有问题

网友:
LED灯条的问题吧     能亮背光信号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今天左边黑了

网友:
是不是背光 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