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5战警 v2.1 fm1

楼主(2016-06-01):
客户拿来不亮。清了下灰尘,内存什么的重新装了下,亮了。进系统没声音,根本不识别设备。下意识,换声卡芯片。ALC662 这种的比较多。坏的貌似也比较多。换了之后不还是不行,量电压、3.3有了。5V暂缺。然而。我并没有修过这种问题。往哪查?
芯片
不识别

网友:
先从软故障查起 驱动装好了吗 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盈通的一般没有图纸,如果看芯片PDF是5V供电的话,可以直接飞个5V上去。如果还是修不好建议直接换个外接US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