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板号K43LY 3.1花屏求助

楼主(2016-06-01):
如图不打驱动没事打上显卡驱动进系统之后花屏,过一会蓝屏报错~~~显卡,CPU,内存,显存,560排阻,显卡供电都换了,BIOS也刷了,都不行

网友:
如果是9000的显卡  最好换新的

网友:
换的是新显卡

网友A:
这都换了还花?  我上次修到一个 也是一装显卡驱动就花 和你的很像 换了显卡 显存问题依旧  就换了个CPU没有原型号的 换了个低代的  竟然不花了  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偶尔会蓝屏  就换了个内存    好了  又把他原来的CPU装上也不花了  吧他内存装别的机器上  花   了  确定内存坏了   马丹的搞不懂内存坏了 为什么装上显卡驱动才花屏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之前也修过,不好用。直接换新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换了还花?  我上次修到一个 也是一装显卡驱动就花 和你的很像 换了显卡 显存问题依旧  就换了个CPU没 ...

我这个会ATI蓝屏报错

网友:
显卡已经换过全新,查显卡的小供电包括显存供电,显存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看下显卡供电电路吧  有可能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EC旁边的转换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显存供电转换芯片

网友:
显存供电不正常也会报这个蓝屏代码,a卡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
我的是X550LC的 装显卡驱动就花屏 大爷的 什么都换了 我的神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