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迅维对战微芯源——之二极管下文

楼主(2016-06-01):
首先声明我不针对任何人和任何机构,以下内容只是个人观点,请大神和各大机构不要封杀我。
在这里 首先要让大家明白什么是虾扯蛋。虾扯蛋就………………
  哈哈

既然大伙都在虾扯蛋,那么接下来我也来扯扯。。。
看原贴回复里,很多人在研究电动势 那就来说说这些基础吧
首先先让大伙了解一些关于电压、电流、电动势、二极管的基础知识:

电流的分类
    电流分为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两种。

交流电:电流大小和方向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叫做交流。
直流电:方向不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的叫做直流。
电流的方向
从物理上规定电流的方向来讲,是正电荷定向移动方向。电流运动方向与电子运动方向相反。
电荷指的是自由电荷,在金属导体中的自由电荷又叫自由离子,在酸、碱、盐的水溶液中是正离子和负离子。
在电源外部电流沿着正电荷移动的方向流动。在电源内部由负极流回正极。
电压基本概念
    电荷能够流动是因为有电位差,就像河水流动是因为有水位差一样,电位差也就是电压,电压是形成电流的原因。
    电压,也称作电势差或单位差,和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犹豫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其大小等于单位正电荷因受到电场力作用从A点移动到B点所作的功,通常电压的方向是规定从高电位指向地点为的方向。在电路中,电压常用U表示,电压的单位是伏(V),也常用毫伏(mV)或者微伏(uV)做单位。
电动势

电动势是反映电源把其它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本领的物理量。电动势使电源两端产生电压。在电路中,电动势常用E表示。电动势的单位和电压的单位相同,也是伏。电源的电动势可以用电压表测量。测量的时候,电源不要接到电路中去,用电压表测量电源两端的电压。所得的电压值就可以看作等于电源的电动势。如果电源接在电路中,用电压表测量得的电源两端的电压就会小于电源的电动势。这是因为电源有内电阻。在闭合的电路中,电流通过内电阻R有内电压降,通过外电阻R有外电压降。电源的电动势E等于内电压Ir和外电压Ir之和,即E=Ir+IR。

了解完基础后,开始进入正文。

首先来各大神对于下图的分析(原贴原图 未做任何修改)

微芯源对于上图分析是:图中D1501是整流二极管。
心在飞翔对于上图的分析是:图中D1501隔离二极管。

其余个大神:有说隔离的、有说整流的,都有不一样的看法。甚至还有长篇案例来分析D1501到底是啥东西。。。

在这里我暂且不说D1501是啥东西。。。。

先来看看论坛个大神的回复:

从个大神的回复中可以看到有人说D1501在图中起到隔离作用,也有人说起到整流作用。而且个大神还把隔离和整流的原理都一一分析出各自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我也来瞎扯蛋——分析分析自己的看法。
(瞎扯蛋嘛 不一定说的对,将就着看吧)
图中既然是采用的肖特基二极管 ,我也百度了一下这个肖特基二极管。

百度是这样说的:
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其发明人肖特基博士(Schottky)命名的,SBD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chottkyBarrierDiode,缩写成SBD)的简称。SBD不是利用P型半导体与N型半导体接触形成PN结原理制作的,而是利用金属与半导体接触形成的金属-半导体结原理制作的。因此,SBD也称为金属-半导体(接触)二极管或表面势垒二极管,它是一热载流子二极管
原理

肖特基二极管是贵金属(金、银、铝、铂等)A为正极,以N型半导体B为负极,利用二者接触面上形成的势垒具有整流特性而制成的金属-半导体器件。因为N型半导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电子,贵金属中仅有极少量的自由电子,所以电子便从浓度高的B中向浓度低的A中扩散。显然,金属A中没有空穴,也就不存在空穴自A向B的扩散运动。随着电子不断从B扩散到A,B表面电子浓度逐渐降低,表面电中性被破坏,于是就形成势垒,其电场方向为B→A。但在该电场作用之下,A中的电子也会产生从A→B的漂移运动,从而消弱了由于扩散运动而形成的电场。当建立起一定宽度的空间电荷区后,电场引起的电子漂移运动和浓度不同引起的电子扩散运动达到相对的平衡,便形成了肖特基势垒。
从百度百科了解到,肖特基二极管具有整流特性,但是从图中分析D1501它确实有隔离的作用。不管是整流还是隔离 我觉得都对的。但还有另一种功能如下文:
我们在来研究下肖特基二极管的另一种作用(续流)
我们通常所说的“续流二极管”由于在电路中起到续流的作用而得名,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来作为“续流二极管”,它在电路中一般用来保护元件不被感应电压击穿或烧坏,以并联的方式接到产生感应电动势的元件两端,并与其形成回路,使其产生的高电动势在回路以续电流方式消耗,从而起到保护电路中的元件不被损坏的作用。
续流二极管经常和储能元件一起使用,防止电压电流突变,提供通路。电感可以经过它给负载提供持续的电流,以免负载电流突变,起到平滑电流的作用。在开关电源中,就能见到一个由二极管和电阻串连起来构成的的续流电路。这个电路与变压器原边并联。当开关管关断时,续流电路可以释放掉变压器线圈中储存的能量,防止感应电压过高,击穿开关管。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用来把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势通过电流的形式消耗掉,可见“续流二极管”并不是一个实质的元件,它只不过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称做“续流”。

最终经过以上的分析,我觉得图中的D1501它真正的作用是续流,给电感提供能量。
   初步看出来这是一个升压电路,当芯片内部的mos导通的时候,电路通过电感L1503后形成回路,给电感充电,当芯片mos关段后,电感和输入端的电压同时通过D1501给后面的电路供电,形成回路,二极管起到续流作用,mos关段的时候这个二极管起到连接输入输出的作用,mos导通呢就起到隔开输入输出回路的作用,只是防止输出端电流倒流回输入端

各位大神请开始喷口水吧······

网友:
给楼主这个博得大家一笑的 虾扯蛋的图片 点个赞!!真的戳到笑点了

网友:
求原帖 大侠,,,,,,,,,,,,,,,,,,,,,,很吸引人

网友:
大虾 对一个二极管能解释这么透彻 看来是有深入研究哦  膜拜中
楼主的图片很贴切

网友:
“ 虾扯蛋”---原来是这样来的!涨见识了

网友:
虾--不一定是大虾

蛋--不一定是坏蛋

扯--中间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我也没有确切的说法,我之前也一直认为是隔离作用,没有做个实验,我也不敢确定。我认为既有整流作用,又有隔离的作用。整流是对前端的的脉冲电压进行整流,若是单单的隔离,我认为不一定需要肖特基二极管,当然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如果只是隔离的话,是否有方法来验证是不是二极管还有整流作用。谁有能力做一个实验或者验证。大家都是看别人资料学的东西,真不好说。就像有人认为数字表测量二极管根本不准一样。
1:说隔离是防止mos导通瞬间,电容对地放电。
2:说整流是前端升压的结果就是一个脉冲电压,并不是平滑的直流供电。
此电路不管是否需要整流,都必须要有一个隔离元件。所以认为隔离多点吧。

我纯属乱说 大家不要较真

一般高频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都采用肖特基二极管,像开关电源初级的整流管都采用一般的即可。
工作于高频交流线路的二极管在正向导通时,反偏电流来到时最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反偏截止,  这就是“反向恢复时间  trr  ”这个参数的概念。反向恢复时间越短的二极管,意味着该二极管越能适应更高频率的交流线路。

网友:
我想“续流”也罢  "整流"与 “隔离”也行。反正都说得没错。一个电子元件的作用绝对不是单一的,它的功能取处于它所在电路的作用,还有它搭配其它元件的特性。比如:配电感主要作用就是升压;配电容主要作用就是尖峰吸收;配电阻就是,,,,,太多了。

网友:
认真的看了原帖 和大侠的说法,  不错 各位大侠分析的也不无道理,,我也就不在这瞎扯淡了,,,,,,,,,,,,,,

网友B:
我还是支持张先生的说法。
毕竟我不是这个专业的。
张老是电子专业教授。70多岁只多不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支持张先生的说法。
毕竟我不是这个专业的。
张老是电子专业教授。70多岁只多不少啦。

嗯。我也是看到这个帖子都,特意研究了一番, 从电路中确实能分析出好几种作用。

网友:
从各大神讨论中又多了解了维修知识。

网友C:
能让大家展开这个讨论,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
长见识了,,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我也没有确切的说法,我之前也一直认为是隔离作用,没有做个实验,我也不敢确定。我认为既有整流 ...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474&page=1&extra=     老兄看看这篇帖子可有需要指正的地方?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extra=
老兄看看这篇帖子,可有需要指正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474&page=1&extra=
老兄看看这篇帖子,可有需 ...

就是看了你的帖子  我才发的。其实都对   只能说续流更接近于隔离的意思。

网友:
这个虾扯蛋扯得很认真很卖力

网友:
看了文章   在看了看大神的杰作,书里有对类似的介绍

网友E:
看看二极管有多少种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让大家展开这个讨论,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获

哈哈·····我也是闲的蛋疼,,,发个帖扯蛋的···

网友:
二极管的首要特性就是他的单向导电性  所以保护隔离的作用是有的  然后它也是整流电路的重要组成元件 所以也会有整流的作用 在如楼主所说  配合前后元器件  有续流的作用

网友:
最主要是要结合电路想想   设计这个二极管装在这个地方   到底是想实现它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二极管有多少种用处

元器件功能运用必备

网友:
二极管其他7种应用电路详解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隔离,当芯片内部的开关管导通时,防止电容对地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我也没有确切的说法,我之前也一直认为是隔离作用,没有做个实验,我也不敢确定。我认为既有整流 ...

1,这二极管在电路中是肯定没有整流作用的,就像你上面的一堆百度出来的名词解释,整流是把交流转换为直流,这电路中只有脉动直流电,没有交流电。这个拿示波器抓下前端波形就知道了。
2.  高频电路不等于高频交流,肖特基一般运用于需要快速开关的电路,
3.  续流二极管的运用一般是反偏置的,在开关电源电路中,作用就相当于笔记本PWM电路中的下管当上管截止时,电感储存的能量以反向电动势向负截供电,如果用一个二极管作为下管,就得反偏置,正极接地,才能形成回路。只有使用电感反向电动势释放电能进行供电的电路或变压器感应端的尖峰吸收。而作为尖峰吸收续流时要装在感应线圈的前端反偏置。
在这个电路中开关管截止时电感的反向电动势是跟电池供电串在一起进行升压。可以看成两节电池串在一起(开关管截止时电感反向电动势是左负右正,负极接电池正极),本身就能产生回路不需要续流,开关管 导通时电路是通过电容放电,从电容正极到负载回到电容负极。一样不需要续流。
好吧,说了这么这其实就想说一句,确定有点虾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