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短路到不触发和不关机

楼主(2016-06-01):
今天接到个联想笔记本B460 ,二修机 , 接可调电源, 待机0.9 不用说了,  肯定有短路 ,打发客户走后开始拆机, 拆开后发现很多地方被动过,一板子的焊油,EC 桥 待机 都被动过 顿时没了心情,给客户打电话说修好的话300 修不好的话一分不收,客户也同意了   同意了就只有看看怎么回事呗,既然待机那么高 就先打下各电感的阻值,一打发现3  5V电感对地都短路,就把两个电感都拆了 发现是后继短路,上烧鸡大法 电流大概1.5左右,发现有个电容烫, 直接用镊子挑了 ,还是短路 然后再接着摸没有发烫的地方了 此时就感觉是桥的问题了,因为只有桥短路了有时候摸不出来, 但是每次断电再从新上电的瞬间桥会烫一下,那看来就是桥的问题了,于是就上BGA把桥拆下来 ,再次打3  5V对地阻值发现不短了,从料板上面拆个55的桥植球装好后再上电 不短路了  可是也不触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随手量了下3 5V电感电压 ,发现问题了  5V电感电压有5.1V,3V电感电压只有1.9V,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再次打了下阻值 ,没问题 ,问了下朋友,说有可能是有极性电容的问题 ,迅速的找了个给换上,还是一个鸟样 ,只能老老实实的慢慢查了,想到这是二修机,不会掉件吧?仔细观察还真发现了问题 ,反馈的分压电阻掉了,10k的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再次通电,自动触发了电流到1.1左右,没装内存,断电装好内存再次通电,发现跑马了,电流上到1.4又掉回到1.0几,估计要亮了 ,接屏试机,果然亮了,于是又把硬盘装上,顺利进系统,以为这样就结束了,谁知道一关机到一半就死机,以为是系统的问题,把硬盘拔了进pe也是一个屌样,唉,只有接着搞了 ,都到这一步了,刷bios,在论坛里面找了几个bios刷上面也一样, 有的刷上关不了,有的关机自动触发,换个EC试下吧 换了还是一个样,于是又在淘宝买了个bios,刷上也一样,放一放吧,吃完饭了接着搞,这类问题感觉就只有bios,南桥和EC引起的,bios也刷了好几个,EC也换了,南桥是从料板上面拆的 ,实在没办法了 只有换南桥再试下了,于是又拆了个南桥,植球装好后,装硬盘可以进系统,关机还是关一半就死机,仔细观察下,上一个桥装上硬盘指示灯不闪,但是这个硬盘指示灯闪了,于是又接着刷bios,刷了论坛里面的刷了三个,结果一样,于是报最后的希望刷买来的试下,刷完后开机进系统,接着点关机,机器顺利关掉,此时心情瞬间变好了 装机试了半天 也没问题 到此结束
小弟第一次发帖,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教  特此奉上bios

联想B460 i3独立OK.rar

网友A:
语文学的挺好,这板子300元修好你打算保修多长时间,3个月吗?这么多芯片坏了,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文学的挺好,这板子300元修好你打算保修多长时间,3个月吗?这么多芯片坏了,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

行规 保一个月啊  坏的东西也不多啊  一般南桥有问题的 比显卡有问题的好多了  南桥没那么容易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文学的挺好,这板子300元修好你打算保修多长时间,3个月吗?这么多芯片坏了,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

再说了这些芯片都不是我花钱买的   要是买新的话我就好考虑下了

网友:
来回干累不累

网友:
并不是说一定要赚这个钱  有的时候遇到点问题就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