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 工控主板 EPI-1816VNA 主板维修

楼主(2016-06-01):
昨天下午要下班的时候来一个客户报来一台研祥研祥工控主机,拿来不通电,换了一个电源也还是不通电,当时给客户说你这个可能是主板坏了,需要修主板,但是呢,这个中专用主机的板子一般维修都比较麻烦,而且配件也不太好找,维修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客户说,那大概多久能够修好了,急着用,我说这个没得办法,最迟都要明天中午的样子才会有结果,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维修,然后给客户打单放这里维修了,今天早上上班就开搞,接上电源不通电,因为这个是设备上用的板子,直接测USB发现有两组组是短路的,心里有底了,直接换了个南桥。换好之后在接上电源,哈哈,只听一正报警声传来,心里那个高兴啊,以为好了,插上内存确实点亮了,进BIOS设置时间发现刚进BIOS就直接死机花屏了,神马情况,测试了N次都一样,内存条换了N根还是一样无意中换了一个CPU进BIOS居然好了,换回原来的CPU进BIOS还是花瓶死机把CPU座子也清洗了一下又上内存测试卡又反复测试了几次,突然之间重启不过内存点不亮了,我去,这不是坑我吗,白高兴一场了,然后继续换成我修主板的CPU E1400点得亮没得问题,换成客户的E5300 CPU 就是不过内存,特么我招惹谁了这么整我。吃了中午饭冷静下来仔细的分析了一下,开始是不通电,换了南桥之后能点亮,但是死机花瓶,况且开始的时候客户的CPU也能点亮的,这为啥突然直接就点不亮了?最让我奇怪的是换成我的E1400 CPU就没有问题,我看了一下主板背面的线想会不会是北桥有问题?这种种现象都像是北桥坏了引起的,说干就干从料板上拆了一个AC82G41的北桥下来植株焊上冷却之后换上客户的CPU通电居然亮了,进BIOS也没死机花瓶了,靠,原来北桥也是坏的  上图: 附上此版备份的BIOS: 研祥工控主板 EPI-1816VNA VER:

网友A:
南北都坏了  谁让它们是兄弟呢

网友:
这种机子,我一般收300元起价。

网友:
楼主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北都坏了  谁让它们是兄弟呢

我就奇怪了,一般这种机器北桥应该是很少坏的才对,一般情况都是南桥坏,这次居然让我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奇怪了,一般这种机器北桥应该是很少坏的才对,一般情况都是南桥坏,这次居然让我遇到了

钱收到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