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3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6-01):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图解教程

  联想小新Air 13是联想旗下的一款轻薄笔记本,联想小新Air 13硬件方面配备了Intel Core i5-6200U处理器、8GB内存以及256GB SSD固态硬盘,提供了2个USB3.0接口、HDMI接口、四合一读卡器以及耳机/麦克风接口,联想小新Air 13究竟怎么样呢?下面我们通过联想小新Air 13的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背面开始。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2

  首先拆下这条橡胶棱柱,拧下机身背部的所有固定螺丝。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3

  拧下所有的螺丝后,就可以将底盖与机身分离。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4

  打开后的机身主体和底盖。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5

  可以看到,机身内部大部分区域被散热风扇与电池占据。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6

  接下来拆解联想小新Air 13的电池。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7

  电池部分采用锂离子电池组,5965mAh电池容量,充电限制电压8.7V。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8

  联想小新Air 13无线网卡:Intel Dual Band Wireless-AC3165。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9

  容量为256GB的三星PCI-E固态硬盘。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0

网友:
  联想小新Air 13散热风扇。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1

  拆下散热风扇和电池后,就剩下机身内部上方的主板了。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2

  接下来拆卸联想小新Air 13的主板部分。首先要断开各个接口。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3

  ALC 3240瑞昱声卡。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4

  NCP81208 开关式稳压器。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5

  联想小新Air 13主板。主板背面覆盖着一层保护膜。

  红色:Intel Core i5-6200U处理器,主频2.30GHz,内建Intel HD Graphics 520核心显卡。

  蓝色:SK海力士提供的8GB RAM。

  橙色:NUVOTON环境控制芯片。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6

  拿掉保护膜的主板背面特写。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7

  联想小新Air 13的SD读卡器。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8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到此结束,来张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联想小新Air 13拆机 图19

网友:
这机器集成度高

网友A:
集成度和苹果笔记本差不多,不过拆解要比苹果笔记本简单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和苹果笔记本差不多,不过拆解要比苹果笔记本简单许多!

现在新款苹果笔记本小板比这个集成度更高

网友:
我想看拆屏的

网友:
好的 如果遇到拆一下你看看

网友:
拆机经验多看看拆机器的时候不吃力

网友B:
技术在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只是感慨没有以前的质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在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只是感慨没有以前的质量好了

对于维修来说 难度越来越高

网友(2016-08-14):
双风扇够奢侈的啊

网友C(2016-10-16):
小新air  13屏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新air  13屏怎么拆

和普通笔记本应该差不多,把框拿下来

网友C:
谁有小新AIR 13PRO   a   C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有小新AIR 13PRO   a   C壳

建议你去论坛二手求购专区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有小新AIR 13PRO   a   C壳

网上有壳子卖 前2天才换了一个CD壳

网友(2017-03-06):
求楼主能发个电池接口到硬盘接口那里的高清图吗

网友:
还好,不是很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