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不过保护隔离 秒杀

楼主(2016-06-01):
今天同行拿来神舟A460P说是开不了机   一看  不过保护隔离 广达的机器  拆开修呗  有图有真相  猜猜哪里故障

网友:
这不是送钱的吗?

网友:
呵呵,故障不复杂,修的快钱才好赚啊

网友:
这个没看懂啊

网友A:
充电这块吧,还能有哪里?

网友B:
烧鸡被 难到是电容

网友C:
难道是PQ25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PQ25坏了???

PQ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被 难到是电容

PQ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这块吧,还能有哪里?

电池隔离管  PQ3

网友:
同时插电池导致的短路还是只插适配器不过保护隔离呢?只插适配器会因为电池隔离管的原因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充电这块吧,还能有哪里?

那你说不过隔离,应该是过了隔离,但是大电流串电。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不过隔离,应该是过了隔离,但是大电流串电。扯蛋!

控制极电压被拉低啦  所以没过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秒杀

网友:
我碰过一台,海尔T6-C,和这个一个版号,那个是PQ25坏,把BATDIS_G拉低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的分享,在下受益了

网友D:
隔离管竟然用三脚的管子,这功率带的起吗?是不是PQ25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管竟然用三脚的管子,这功率带的起吗?是不是PQ25坏了

PQ3坏了  PQ25大功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