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头坏掉:洞悉原理开盘救数据

楼主(2016-06-01):
磁头坏掉:洞悉原理开盘救数据

  硬盘在电脑中属于极易损坏的硬件,物理损坏与人为损坏都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硬盘在工作状态中,即使是再微弱的震动都可使磁头受到严重损坏,更不要说将工作状态中的硬盘摔打在地面上这一危险事例。那么若硬盘磁头被摔坏了数据要如何恢复呢?下面就给大家介绍硬盘开盘如何恢复数据。

  一、什么是硬盘磁头

  磁头是硬盘中对盘片进行读写工作的工具,是硬盘中最精密的部位之一。磁头是用线圈缠绕在磁芯上制成的。硬盘在工作时,磁头通过感应旋转的盘片上磁场的变化来读取数据;通过改变盘片上的磁场来写入数据。为避免磁头和盘片的磨损,在工作状态时,磁头悬浮在高速转动的盘片上方,而不与盘片直接接触,只有在电源关闭之后,磁头会自动回到在盘片上的固定位置(称为着陆区,此处盘片并不存储数据,是盘片的起始位置)。

图1 洞悉原理开盘救数据

  二、磁头损坏后的具体表现

  一块正常的机械硬盘在通电后,磁头首先读取位于碟片负扇区内(位于0扇区之前,用户无法访问的区域)的伺服程序(固件,Firmware),这相当于装载硬盘自身的“操作系统”。装载完成后,硬盘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可操作位于0扇区以后的用户数据。当磁头损坏后,它无法读取并执行自身的“操作系统”,便“无所适从”地在碟片上四处寻道,有规律地发出“咔咔咔”的异常响声(正常硬盘在寻道时,也会发出轻微的响声,但只有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才能听到)。磁头损坏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它们有些会同时出现,有些单独出现,但均表明硬盘已出现物理故障,需要对硬盘进行断电保护了!具体表现如下:

  1、系统蓝屏,提示硬盘错误。

  2、电脑启动时,BIOS提示硬盘无法识别。

  3、硬盘有规律地发出“咔咔咔”的异常响声(机械响声,这是磁头损坏后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此时切忌给硬盘重复通电,防止磁头划伤盘片,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4、硬盘有规律地发出“嘀嘀嘀”的异常响声(电子响音)。

  5、硬盘通电不转(电机损坏或电路板损坏)。

  6、硬盘通电旋转几秒钟后自动停转。

  7、硬盘产生大量规律性坏道。

  磁头好坏对比:

  当硬盘磁头损坏后用户不要再进行盲目的自行尝试,因为损坏的磁头会导致盘片受损,轻微的会导致数据部分损坏,严重的会导致数据永久性丢失。

图2 洞悉原理开盘救数据

  硬盘磁头损坏,盘片划伤:

图3 洞悉原理开盘救数据

  三、硬盘开盘数据恢复

  开盘数据恢复是硬盘物理故障数据恢复的一种特殊情况。当硬盘的磁组件的任何一个部件(如磁头、前置放大器、音圈、驱动臂等)损坏、老化或偏移时,将导致硬盘不能正常识别,表现出来的现象为:有明显异响、马达不转或者一切表现正常但不认盘等。对于此类故障就需要拆开硬盘进行数据恢复。

  硬盘开盘数据恢复流程:

  1、对硬盘磁头损坏程度进行评估。若磁头尚能正确读取自身容量和型号且有部分磁头运转状态良好,则依靠设备控制状态良好的磁头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可正常读取的数据预先读出。

  2、根据磁头型号匹配要求选择合适的硬盘备件,并在无尘室中对故障硬盘进

行磁头更换操作,更换完成后将硬盘接入设备进行数据读取。

  3、若硬盘镜像过程中遇到坏道(实际案例中经常出现),须采取相应的坏道解决方案控制设备安全快速地读取硬盘数据。

  4、对设备备份出来的硬盘完整镜像进行逻辑分析和校验,若镜像内的文件系统存在不一致情况,则依据相应文件系统损坏情况的解决方案进行修复,直至迁移出用户所需数据。

  完结:

  当我们发现硬盘有异响时一定不要再通电,也不要自己乱尝试,以免破坏更严重,降低数据恢复成功率,当硬盘发生严重的盘体或者固件损坏时,常规的数据恢复技术和手段将完全无效,此时如果硬盘当中还有特别重要的数据必须要获取出来的时候,就只能通过开盘的方式来进行相同型号的硬盘磁头更换技术,再读取出数据,这是数据恢复的终极途径,也是挽救严重盘体故障硬盘数据的唯一办法,尽管成功率不可能做到100%,但却是抢救数据的最后一线希望!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有用不

网友:
说的好像是有道理

网友:
说得好像有些道理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好多硬盘坏掉的,都是磁头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普及贴,很多人对开盘一知半解,凭空猜想,什么真空的,什么一次性的,多读几遍会很很多收获,最起码忽悠起来也会头头是道。嘿嘿

网友:
硬盘坏掉的几率小,但是坏了就挺麻烦的

网友:
磁头越多,技术难度越复杂,实验中被我搞废一堆硬盘

网友:
磁头真的是太脆弱了,经不起碰撞。

网友:
路过学心一下,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下次多上来看看!

网友:
公司有很多坏硬盘下次拆开自己修修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