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加固态加内存,现在玩游戏死机蓝屏,重启不认硬盘,在关机开机就又正常了

楼主(2016-06-01):
客户原先就只有一个固态硬盘,他嫌小,就又加一个固态,同时又加了一个金士顿4g内存,然后我就给他重做了win7系统,回去他玩游戏有时候游戏会直接卡死,然后就蓝屏,关机重启不认硬盘,在关机开机就又正常了,蓝屏代码0x000000f4,求解,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
用机械硬盘正常吗?

网友A:
原先是固态,用着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是固态,用着正常

换其他的牌子试试

网友:
新装的固态盘不要设置 启动盘

网友B:
新加的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C:
固太硬盘的兼容性  还不是很好   还有的固态  出厂就有缺陷    你单独用你后加的那个固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太硬盘的兼容性  还不是很好   还有的固态  出厂就有缺陷    你单独用你后加的那个固态试试

我把客户新加的固态去掉了,客户用个1,2天还是会出现玩游戏卡死蓝屏重启不认硬盘,在重启就正常的问题,我准备把新加的内存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加的硬盘有问题吧

现在是新加的硬盘去掉用个1,2天还是会出现玩游戏卡死蓝屏重启不认硬盘,在重启就正常的毛病

网友D:
兼容性这种事, 不好说的, 最怕这种一试试好久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查询蓝屏代码的软件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兼容性这种事, 不好说的, 最怕这种一试试好久的故障了

是啊,这种问题不定时出现,有时客户用1,2天才出问题,有时候用1,2个小时也会出,这种问题最头疼了

网友F:
这种问题只能慢慢换,兼容性问题最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只能慢慢换,兼容性问题最麻烦

唉,最主要这种问题是不定时出现的最头痛,有时候玩个1,2天才会出现,就算替换也只能让客户搬回家测试,次数多了,客户也嫌麻烦,也会怀疑我的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固太硬盘的兼容性  还不是很好   还有的固态  出厂就有缺陷    你单独用你后加的那个固态试试

问一下,不是应该去掉后来新加的那个固态吗?怎么要去掉原来的固态?

网友G:
电源问题,这是经验,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问题,这是经验,不要问我为什么

可我现在把新加的固态已经去掉,问题依旧,我现在准备把新加的内存去掉看看会不会正常,你的意思是电源带不起来新加的这2个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不是应该去掉后来新加的那个固态吗?怎么要去掉原来的固态?

这样看一下是不是你后来加的固态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