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下。显示器通用板问题

楼主(2016-06-01):
显示器的通用板。电压跳帽那边是跳5V还是3.3v。笔记本的是3.3V。。笔记本通用是5V吗 ?

网友:
具体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测下。5V屏就调到5V,3.3V就调到3.3V,根据屏来调。

网友:
跳多少,根据屏来选

网友:
这个要看屏参了,屏供电需要几V 调成几V了

网友:
通用板  我从来没调过     基本上默认就行

网友:
屏幕参数决定的吧!

网友:
12v 5v 3.3v 那是给屏的供电电压,,,,台式基本是5v(碰过一次是12v的) 笔记本屏基本都是3.3v     不知道屏用多少V就百度一下屏的参数就知道了 ,上错电压要不不亮,要么直接烧屏的

网友:
台式显示器一般都是5v,偶尔有12v的,不过不多

网友:
通用版 尽量不用 原版能修好尽量修好 用的放心

网友:
那个是跳屏供电,一般17寸以上跳5V

网友:
显示器一般5V较多 早期的显示器偶有3.3V.  12V在显示器当太罕见  想确准看屏参

网友:
显示器一般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