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6主板天线不装有问题吗?

楼主(2016-06-01):
苹果6主板上沿着屏蔽盖长长的一根天线弄断了,如果不装会有关系吗?或者会影响信号吗?
苹果

网友:
应该有关系,会导致信号减弱,不装可能没有信号

网友:
不装天线会没什么信号吧

网友:
肯定要装啊 影响信号

网友(2016-07-01):
影响信号

网友:
两边飞一根铜线把。。

网友:
这个没关系的 这个是GPS的天线

网友:
你把天线补起来不就行了么

网友:
当然有问题了 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