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挡LOGO

楼主(2016-06-01):
DELL 14的进水机,主板无进水痕,现在的情况就是开机挡LOGO。,拆掉硬盘正常,于是换上另外一个硬盘没有问题,但是进水机这个机器的硬盘放在其它机器上也没问题,照样能开机启动,问题就是,进水机主板和硬盘不能同时用,分开就行,这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接口脏了,,,

网友A:
刷刷bios试试 或者告诉客户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bios试试 或者告诉客户硬盘坏了

刷过BIOS,换过桥了,换硬盘我赚不了钱。但是硬盘我扫描没有坏道,放到其它机器上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
求版主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mhdd 低格一下也可以,就 dell机器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没有进水也要出现,笔记本碰到10几次了,都是一个单位的机器,台式机碰到一个,.当时把他的硬盘整盘go到一个新盘上面去。新盘也出现一样的帮障,差点新盘没有卖掉

网友:
还有asus 有一款a45也要出现原机硬盘卡logo ,取掉硬盘升级bios可以解决

网友:
换硬盘没问题,你动桥干嘛?换个旧硬盘上去,这个留着换给别人,一举两得的事,干嘛这么费劲呢

网友:
找个风水先生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