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独显开机灰屏

楼主(2016-06-01):
联想Z400独显开机灰屏  板号LA-9063p
维修过程就不写了,分享下结果,论坛也有类似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故障在于南桥lvds模块i.8vs,  测L2电感已经开路,后级有短

更换电容电感修复

网友A:
电容短路吧,电感也坏了?

网友B:
是LVDS的供电电容吧?

网友:
论坛也有类似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LVDS的供电电容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吧,电感也坏了?

是的...........

网友C:
什么时候能学会笔记本维修呀

网友:
这也可以?牛逼

网友:
以后要注意下喽 谢谢

网友D:
电容短路 南桥发烫不

网友:
哦,下次遇到这个机器要注意下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短路 南桥发烫不

这电压是开机后才出来的,南桥基本都工作了,手摸不出来

网友:
电容短了.....

网友:
没有修到过,但今天看到了,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好经验 下次遇到就秒杀了

网友:
电杆很少坏  主楼还是仔细

网友:
运气 不错,幸好不是内部短路

网友:
电感也会坏么?

网友:
怎么lvds上的电容会短路呢!有点搞不懂 按理说这个不容易坏的啊

网友:
这个比较好修嘻嘻

网友:
电容短路了啊,不好找啊

网友:
电感坏了什么样

网友:
没遇到过 下次试试

网友:
Lvds有问题,外接rgb正常吗

网友:
电感也坏了么,需要换

网友:
我今天修了台E1-471跟你的故障一样是人为的把lvds供电电阻换成了电容。搞了很久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你一说灰屏,我就想到了?显卡显存!卧槽

网友:
好经验 以后遇到类似的可能就直接秒杀收钱了

网友:
修到至今还没有碰见电感也烧掉的!留着备用!

网友:
一分到手。。。。。。

网友:
电感应该不会短路了。是电容吧。

网友:
Z系列坏的挺少的,下次遇到有思路了

网友:
嗯修显示问题,绝对不能忽略桥里面的相关模块。这是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包括usb模块等等。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也遇到是那样的一台!

网友:
幸好不是内部短路

网友:
这种通病很少见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虽然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以后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路上的都是好技术
ih

网友:
感谢分享 ,简单 明确

网友: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故障还没遇到过,下次留意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是不上论坛自己找的话我是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能学会笔记本维修呀
去【迅维】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细心量不出来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分享下是怎么查出来的和思路。 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电容也容易短路啊···· 以后灰屏也要测试下南桥电压才行·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外接正常不

网友(2016-07-01):
怎么看着像电容呢。

网友:
希望是通病,这样的钱好赚

网友:
我的这个没有短路,L2也正常 ,就是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