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6V3L通病,闪一下灭,有时候正常,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6-06-01):
飞利浦206V3L,显示器闪一下又灭了,闪一下又灭了,有的时候正常,有人修过吗,以前修过一台,也是不成功,修了不稳定,MCU刷了,求助,大神

网友:
精振换过没有

网友:
电源及背光查一下

网友A:
多半是升压板坏了。飞利浦的升压板好像是用36V的。你先测试下灯条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升压板坏了。飞利浦的升压板好像是用36V的。你先测试下灯条的好坏

这个品牌的那个led升压特别容易坏...

网友:
高压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闪的时候指示灯闪不闪,不闪的话估计就是背光这一块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过是灯条的问题 排除升压板检查灯珠

网友:
一般是背光部分出问题吧

网友:
还没修好,LED的背光不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如果闪成暗屏就用通用恒流源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刷过一个MC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一个MCU试试

刷过一个试试,实在不行就没什么办法了··

刷这个事实

网友:
很可能是电源代不起负载

网友:
没修过 期待结果

网友:
没外接高压和灯管试试?

网友:
这个是LED的大哥,没有高压灯管,现在刷了后面那个上传的MCU在测试中,但要几天才测得出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  我没见过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闪一下又灭了   是背光  还是指示灯

网友:
是不是背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