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要按开关几次才能亮机

楼主(2016-06-01):
这机器是南桥坏换以后开机要按开关几次才能亮机,从论坛下的都不行这个要原厂BIOS,几能从万能能的淘宝花10块钱买来的KO亮机。如果是要二次开机或开机慢才亮都可以刷这个原厂BIOS。要下记得看清板号:联想E531-VILE2 NM-A044-1.0  U5和U6要一起刷才可以。

网友:
要下载记得看清板号哦。1。0哦

网友A:
联想的BIOS奇怪问题真多

网友:
我正弄这个机器呢,我的电流到1.2就不动了,先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B:
你该注明一个"原厂bios" 方便大家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该注明一个"原厂bios" 方便大家找

哦。你这个提议好

网友:
我之前遇到到刷BIOS好了

网友C:
太感谢楼主了,我下载那么多BIOS都没有用,浪费我那么多分,就你这个可以。。。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楼主了,我下载那么多BIOS都没有用,浪费我那么多分,就你这个可以。。。谢谢了

可以就好,在论坛里现在有很多都是发些假的BIOS上去,我发上去的都是我刷亮机才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就好,在论坛里现在有很多都是发些假的BIOS上去,我发上去的都是我刷亮机才发的

第一次开机不显的时候集显电压有0.9V,关机再开集显电压0.45V 能正常开机 会是BIOS问题呢?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BIOS奇怪问题真多

这个和品牌无关,是intl带着大家玩的

网友(2016-07-05):
这个BIOS 是好的吗

网友:
我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9-05-19):
集成还是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