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被老徐卡在这块板了

楼主(2016-06-01):
是富士康的N15235主板,用了一个tiger one 的电源芯片,原因是不出3.3VSB,这个是由tiger one驱动一个Q30的场馆产生,场管D极5.02V,G极有3.58,S出来却只有1.87,场管应该没问题,tiger one按道理说只要有5VSB输入就该产生驱动管电压至少在8V左右了为啥这里才3.58V,老徐要我找这芯片的内部升压原理图,还是真的这芯片挂了,求大神帮忙。本人基地新人,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TIGER ONE G803HAB FK6878.1

网友A:
即然又有电压出来了  那芯片的条件  应该没问题了  先把场管拿掉  测G极多少   如果还是达不到   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B:
芯片挂了,这芯片很容易坏。一换就好。

网友C:
富士康的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然又有电压出来了  那芯片的条件  应该没问题了  先把场管拿掉  测G极多少   如果还是达不到   就换个芯 ...

拿掉了场管,GDS电压均不变,G极3.67v,D极5.02V,S极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士康的专用芯片

是滴,老师说驱动管电压不够不能判定芯片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挂了,这芯片很容易坏。一换就好。

要出3.3V的待机,是不是场管G极一定要高于S极4.5V,那不是G极要3.3+4.5=7.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出3.3V的待机,是不是场管G极一定要高于S极4.5V,那不是G极要3.3+4.5=7.8V左右??

场 管的G极    只是一瞬间达到8V   不是一直保持8v的    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
先换个芯片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