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触摸有时不行

楼主(2016-06-01):
重新插下触摸线又会好,不久又不行了。估计不是没插好,我准备加热一下触摸芯片试试

网友:
干成功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重植下效果会更好,,,

网友:
重植触摸芯片试试

网友:
干触摸IC。。。。

网友:
直接换黑触摸

网友:
6P M1脚容易断线

网友:
触摸IC或屏?

网友:
也许有点空焊了

网友:
没修过手机,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修好了说下哈,期待楼主分享,谢谢

网友:
通病  换触摸屏ic  吧 上面有时候闪屏

网友:
偶尔失灵是黑色触摸和接口

网友:
基本楼上把问题都讲到了,通病

网友: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手机里面好多问题 呀,还在慢慢学习中

网友(2016-07-01):
是M1断线的加焊没有用的

网友:
说的对 先加焊  不行就要挖线了

网友:
黑色触摸IC M1脚断线了,取下芯片,将M1脚飞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弄好了吗?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6p的通病 M1脚要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