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 G4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01):
如题、一块梅捷板、不触发、测量发现、每次短接开关针。绿线电压还有0.7V的样子、镊子短接、可以跑码亮机、估计IO有点小问题了吧、也不知道什么鬼、既然可以亮机、那么说明没其他问题、那么就修这个PSON了、手上没有这io/买的话划不来、心想既然有跳变而且0.7的样子、刚好可以利用三极管来做个开关来控制绿线、说干就干、刮断PSON和绿线的铜箔、第一次用了一个三极管、不行、还是拉不低绿线、那么就上两个、经过一番改造、可以控制了、下面发图给大家看看、改的比较丑、勿喷

原理图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也可以试试、大神飘过
发帖不容易、各位看官、有人的捧个人场、有分的捧个分场、谢谢了、

网友:
DIY能力很强啊

网友:
感谢老表的支持

网友:
不错不错  DIY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A:
楼主论扎实技术技术有待提高 哈哈这样客户没意见吗

网友B:
现在叼的一逼了,当初老黄没白看好你

网友:
彪悍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

网友C:
不错,以前笔记本的改过。不过处理下线比较好点。两三极管可以在V星板上找个六脚的双三极管。这样线可以很短就OK

网友:
保修多久啊

网友D:
其实你用三极管一个就可以搞定的啊,应该是参数没有选好。

网友:
高手,这线飞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以前笔记本的改过。不过处理下线比较好点。两三极管可以在V星板上找个六脚的双三极管。这样线可以很 ...

谢了/下次会注意的、笔记本中是有复合管、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用三极管一个就可以搞定的啊,应该是参数没有选好。

我试的时候一个不行、这个pson拉不低B极3V、不过电阻是1K的、后来换4.7K了

网友:
找个老主板的电路图
应该可以比对出一个单三极管拉低pson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叼的一逼了,当初老黄没白看好你

那个编程器发回厂家去修了、上次刷不到BIOS是因为没认到编程器

网友:
这个工程也不小   确实现在的台板  一旦涉及到要订配件的情况下 就不划算了  能凑合就凑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扎实技术技术有待提高 哈哈这样客户没意见吗

客户急、当着他面搞得、他还说还可以这样搞、厉害、哈哈

网友:
1个月、同样问题算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试的时候一个不行、这个pson拉不低B极3V、不过电阻是1K的、后来换4.7K了

用PNP的三极管,B极直接接PSON,E极电阻用10K上拉,应该就可以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用三极管一个就可以搞定的啊,应该是参数没有选好。

是的,三极管B级连接对应IO SLP S3引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NP的三极管,B极直接接PSON,E极电阻用10K上拉,应该就可以拉下来的。。。

估计我刚开始用的电阻小了、所以没pson没拉动

网友F:
其实可以找个NPN类型三极管本身B级连接IO对应SLPS3信号引脚就行,绿线测试点相连上啦电阻不必改动。

网友:
这里IO芯片损坏推测是PSON引脚内部电路工作没有完全接地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找个NPN类型三极管本身B级连接IO对应SLPS3信号引脚就行,绿线测试点相连上啦电阻不必改动。

S3是低电平么

网友F:
主板开机触发工作为高电平3.3V状态有效。

网友G:
楼主可以用张白纸,把你改的电路画出来,这样会更清晰,谢谢您的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主板开机触发工作为高电平3.3V状态有效。

那就要P沟道的三级管了、PSON和S3是同时发出的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要P沟道的三级管了、PSON和S3是同时发出的么

S3早于PSON,自己看下时序图纸就知道。

网友:
好历害啊!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S3早于PSON,自己看下时序图纸就知道。

还真是、谢谢了、谢谢版主的解答、论坛有你们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用张白纸,把你改的电路画出来,这样会更清晰,谢谢您的帖子。

上面不是有个电路图加实物图么、已经标的很清楚了

网友H:
DIY能力超级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DIY能力超级强大

会电子基础的都改的出来了、只是看你想不想动手不是、就是2个三极管而已

网友:
这线飞得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要P沟道的三级管了、PSON和S3是同时发出的么

S3和PSON信号之间是互相影响工作的,如果是同时发出的话,其中之一工作必然会失效。

网友:
板子修好了就行。

网友:
他还说还可以这样搞、厉害

网友I:
不跑码的原因是绿线电压没有彻底被拉低吗?
醉生梦死头一回
不是不跑码、是不触发、绿线没被完全拉低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跑码的原因是绿线电压没有彻底被拉低吗?
不是不跑码、是不触发、绿线没被完全拉低

网友:
人才啊,改的不错

网友:
这都想的出来 厉害厉害

网友:
DIY中的强人啊

网友:
经过老衲细细查看,经检测远程学员果然牛逼!!好技术

网友:
我的娘啊,这也行

网友:
楼主修的真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一个三极管就OK了 用SLP。。。信号

网友:
好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