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1装上南桥待机偏高,拆下一切正常

楼主(2016-06-01):
    拿到板时,发现南桥和充电芯片附近进水,充电芯片6255的25脚腐蚀掉,处理干净,飞好线,通电待机偏高,电流0.12,测各线圈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于是通电触发看下,测各线圈都有电压出来,线性3  5V正常,但是系统供电芯片发烫,拔电,再通电于是测线性电压发现线性3.3V只有2.9V,加电烧鸡,摸到南桥发烫,拆下南桥,待机正常了,线性3.3V也正常了,以为换个南桥就好,但是重新换上一个好的南桥,又待机偏高了涛声依旧只要一拆下南桥,就一切正常了,兄弟们来分析下,只是什么鬼问题。

网友:
NB的供电查查,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