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不一样的灯管,还是第一次遇到。

楼主(2016-06-01):
       今天修了一台东芝A200,机器有点老了,开机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仔细看是暗屏,拆掉B壳准备测灯管,发现这个屏是竟然是两根灯管的,而且接口也不一样,测也测不了,要测的话也只有把接口换成普通的那种,有点麻烦,就直接换灯管,换好后问题解决。修笔记本几年了,这种两根灯管的屏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没见过两根灯管的  现在LCD的屏都不常见了

网友:
我表示见过两根灯管的笔记本屏,记得好像是正屏。

网友:
笔记本屏小,一根灯管够用了

网友:
怎么不上图看看

网友:
A200比较多的是单灯管。
双灯管的不多见,sony和dell有时会有。

网友:
呵呵,,两根遇到好多,还有遇到两根,是5V背光供电的

网友:
没看见图啊 没见过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