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维修

楼主(2016-06-01):
DELL  N4030  一代I3  ATI独显   光板开机0.011-0.6-1.02-1.2-1.5-1.67-1.8-1.7正常显示,正要进系统时掉电,,多次开机试都一样,,显示后10多秒掉电。。好像是被设定一样
简单分析下,,1 BIOS 2 温控,(CPU温控,ATI显卡温控,)3 供电不稳定,4 PG 不稳定....

刷BIOS   一样,,

看了下CPU温控没有专门的温控芯片,,就看显卡吧,,先来加焊,,变成了0.011-0.6-1.2掉电,,,马上测了下显卡对地,,没短路

再次加焊显卡,,,,OK

再次维修显卡掉电的故障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显卡要重做BGA稳定性好些。如果仅是加焊,现在是夏季,很快会有故障

网友:
天气热 最好还是重植

网友:
ati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运气好可以用几个月

网友:
显卡空焊的  掉电也正常

网友:
通病,我修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原理

网友:
显卡的温控就这么厉害

网友:
216-0774008很容易虚焊。

网友:
显卡引起掉电的故障还真是不多

网友:
发点电路方面分析的帖子更好,老是焊显卡 没劲

网友:
DELL n4010 n4030显卡都爱出毛病

网友:
加焊显卡可以修好一半机器

网友:
加焊,估计很快就会返修的啊

网友:
此本,显卡,是经常坏,

网友:
进系统加载显卡驱动掉电

网友:
从来不碰AMD芯片组或者显卡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