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请教关于台TCLL39F3300B液晶电视黑屏故障

楼主(2016-06-01):
请教下各位大神,我接到一台TCL的L39F3300B液晶电视,开机有背光,开关正常,背光也跟着开关亮灭,但屏几乎是不亮的,开关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屏上轻微的闪一下。我把屏线去掉,再开关,屏也是几乎黑黑的。按道理,不接屏线,应该是白屏才对啊?特向大家请教,这种情况是什么回事呢?
屏型号是:LVF390CMTM E7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的事

网友:
此机已经查出故障。
是逻辑板上的主芯片损坏产生的故障。
其实他的屏是有一点微微的蓝光的,和显示器的故障表现有所不同

网友:
你好,液晶电视跟显示器不同,屏不工作的时候是黑屏,不是白屏

网友:
屏有2类:不接屏线,有的为白屏,有的为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