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两台15寸显示器暗屏问题

楼主(2016-06-01):
两块都是暗屏,拆开测试了一下灯管没问题
第一台看了一下电源板很明显,电容鼓包了,一个三极管烧焦了,直接换掉OK
第二台查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问题,就直接改了一个高压上去了,也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好修  遇到基本你都可以搞定

网友:
显示器的  一套板  都没有修的意思了   坏了直接改通用的   省时  省力

网友:
看电源机是三星的

网友:
具体怎么修的,修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用不久的,2-3个月。

网友:
这个是三星的显示器吧。那个一般高压板出问题可以测下灯管防止返修

网友:
有时候灯管有问题烧高压,即使换高压当时好了,用几天还是会烧的,最好检查一下灯管两头是不是过热

网友:
老显示器质量都很好的
随便修下能用好久

网友:
电容坏很容易看出来 。

网友:
只要不是 拆屏的话还好 拆屏有风险的

网友:
故障点还算明显,收钱的节奏

网友:
还是多测试测试

网友:
电容要就全换了它。。

网友:
基本是送钱的活

网友:
15寸的显示器现在都没什么市场 半年修不到一个  呵呵

网友:
像三星啊~~~高压地下直接和铁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