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5439短路维修,板号:jw8c 新手出马,高手勿喷

楼主(2016-06-01):
拿到本以后,插上可调电源,5A大短,暗喜……给客户报价说二三百吧,同意就留这儿修,然后留了号码就走了,拆机一看屏线口烧焦了,看看屏线,估计是屏线 的金属壳碰到下面的芯片了,就先把烧焦的地方处理一下,烧的地方就是u22和D18,量公共点阻值正常,就全板的浏览一遍,发现显示ps8620也烧个洞,拆下,通电看看安开关无反应,量3,5v无电压,断电打阻值,发现对地短路,撬电感烧机吧……发现烧鸡电流也不高,ec微微发烫,拆ec,打35v电感一个500+一个100+应该正常了吧,打其他电感阻值无异常,通电量35V电感无电压,无电压,查待机条件, vin:19V,VREG3,VREG5,有35v,REF2v,直接换了芯片,换上待机电压正常,找了料板的ec IT8528E,印象中这是个进水的料板,不管了换上再说,换上35v电感阻值,无异常,就通电按开关电流上到0.25还掉电,就查各路电压,除了显卡无电压其他都有电压,开始查显卡供电条件 vcc电压5v,en有电压忘了多少V了,就准备换芯片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发芯片吧,发了好几个芯片 IECT8528,81172显卡供电,U22 LCDVCC供电管,ps8620显示芯片,直接发顺丰,过了一天到了,换上显卡供电芯片还是一样,就换ec,直接电流上去了,最后把ps8620,u22,D18都补上,D18是用两个二极管改上去的,补上亮机,亮机的图片就不上传了,最后洗板水刷板子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能的洗板水进屏里面了,把屏的背光纸给腐蚀了,无奈之下和同事共同努力下把背光纸换掉了,最后ok,,,收钱,真是太险了 ,差点白干………………高手勿喷啊

网友:
楼主新手都这么牛  !这么多问题 还能耐心修 厉害‘、!!!

网友:
5A的基本上都是电容短路  楼主排查的思路不错

网友:
短路的还是修复率高点

网友:
烧的地方还不少

网友:
很细心啊,

网友:
很细心啊,很好哦

网友:
很厉害 运气也不错

网友:
新手都修的这么顺溜,看来我要努力了。

网友:
新手都修的这么牛,看来我要努力了

网友:
大短路好修 哈哈

网友:
这么有耐心
向钱看,向厚赚

网友:
确定你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