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华硕的

楼主(2016-06-01):
昨天晚上接到一个机器,华硕M5A78M-LX主板  X255   4G 500G   GT430显卡    客户说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开机,打开机箱,内存拆下,换一个新的内存,OK,可以开机。但是系统很卡,第一次HDT扫描,5排了都没有红点,就重新做个XP,但是做完,有时打开程序要卡一下,怀疑硬盘还是有毛病。用MHDD扫描,0.1%的位置就卡住不动了。给客户说换一个硬盘盒内存可以解决。
客户答应后,换个1T,座好系统,考完资料,都到晚上11点多了。关机睡觉,今天早上8点客户来拿机器,按下电源,靠,居然屏幕没有反应。又换一个老1G的内存试试,还是不行。正好有个昂达的A78,其他的东西都拆下安装在昂达主板上,可以点亮,只能给他说主板有问题。他说把昨天的内存插上去看看,一插上去,*脏话*,也亮了。只能给他说,内存不换换主板和硬盘吧。

为什么那么奇怪了,关机一晚上就主板坏了,准备交维修师傅那边看看,要是代价不大就修下,能自己用就自己用。要不然多的X250  X260   就报废了。

华硕A78L是有通病,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ASUS 的主板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不好说如果你有诊断卡看下跑码跑什么码才能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