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主板USB通通不能用以解决

楼主(2016-06-01):
p8h61-m lx3 plus主板USB通通不能用      有两块主板之前不亮不跑吗!修好以后居然USB全不能用量SUB阻值不正常有一个信号短路 拆掉此芯片阻值恢复正常能用了 结果只有一个能用 把USB上的通通拆掉OK  (不用连线不用在装了)

网友A:
这是esd防静电芯片吗

网友:
正常的,这种是静电引起的,拆了就可以

网友:
这个短路了啊 以为南桥坏了

网友:
防静电芯片全坏了吗

网友:
没这芯片、热拔插有风险吧

网友:
经常性的故障,防静电问题

网友:
这个不要也可以用把

网友:
长知识了,呵呵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碰到了就明白了

网友:
我修过技嘉的板子  USB全部不好用   供电正常    查下防静电就好了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新问题出现了  让我想崩溃   不能上网    谁有确定好的 BIOS 传给我一下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吗?长见识了

网友:
网卡不能用  也解决了   还是这种小6脚防静电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经常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esd防静电芯片吗

是的

网友:
恭喜楼主又赚钱了